[MACBOOK]
Mac开机按option引导无反应

楼主(2024-08-31):
老款Mac开机按option引导无反应,smc reset恢复也没用,开机直接后白屏一下然后进入win10开机启动圈圈画面,A1286的i7 3615QM,显卡650m,现装系统是win10,有老板遇到这种情况吗,来讨论一下,感谢感谢~

网友A:
按住Command+Option+P+R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住Command+Option+P+R键

按了,没用

网友:
抹盘重装mac系统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