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经验]
戴尔e6430 win7系统死机。

楼主(2024-08-31):
戴尔E6430死机,电脑休眠再次唤醒后死机,换了两个Ghost版本没有解决问题,拆开主板没有任何异常,更换过cpu.内存,硬盘故障依旧。最终解决办法是,硬盘采用GPT分区,在pe下用原版win7旗舰版iso文件直接安装系统,在安装系统过程中也也没有死机。用原版安装后,按电源键休眠后,笔记本重新启动恢复字样,直接进桌面,尝试很多次都没有死机。

网友:
1可能pe 版本问题,2可能是ahci 问题 3可能是原分区问题

网友:
还有一个可能,是不支持硬盘驱动,win10安装ok win7就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