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1660s显卡维修。

楼主(2024-08-31):
显卡高清口腐蚀,使用几分钟后黑屏。整整修了一个下午才搞定。

网友:
这么明显的腐蚀

网友(2024-10-16):
七彩虹战斧GeForce GTX1660 6G显卡不能够装驱动,一装驱动就灰屏图像消失。。最后查出是这个电阻坏了,原阻值1.33K变成489K.....用一个1.5K电阻代换上去,进系统装驱动OK!!!甜甜圈测试20分钟没有问题故障修复。。

网友(2025-01-04):
顺便附上显卡BIOS多好,方便其它童鞋

网友(2025-02-09):
显卡 你们都有图纸吗

网友:
收拾的蛮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