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gtx970加电烧了,还能修吗

楼主(2024-08-31):
这gtx970,8PIN最左边地线上了12V加电烧了,还能修吗

网友:
核心没坏就能修

网友A:
这个电路恢复需要多少银子

网友:
转换电路烧了,后级应该有短路

网友:
大概率好,但是970不值钱,没必要折腾,除非你自己修着玩。

网友:
能不能修,试试不就知道了吗,先看一下有没有显卡有没有短路,然后把那两个烧掉的换掉

网友:
电路恢复需要多少银子

网友:
死马当成活马医,就当练手了

网友:
先把mos管拆了 再看还短不短路  不短就可以修 还短估计难点

网友B:
那两个管子扣掉,只要不短路不影响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恢复需要多少银子

板层应该已经碳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两个管子扣掉,只要不短路不影响使用

拆完后,不认卡,风扇也不转……

网友:
看着管已经烧了,直接拆管量一下情况。

网友:
把短路的管子拆下来,量量焊点看还短不短路。。。

网友:
板层没有烧坏就可以维修

网友A:
上机5伏电压只有1.7V左右,好象5v后面的二极值都短路了

网友:
底板碳化就要挖了,看你有没有那技术了

网友:
这种按理说比小元器件坏了好修

网友:
修不了,970没记错这两个管子是现存供电,烧了基本就核心现存带走了。

网友A(2024-10-04):
引用 网友A:
上机5伏电压只有1.7V左右,好象5v后面的二极值都短路了

电感和核心附近小电容全短路.(图片上传不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感和核心附近小电容全短路.(图片上传不支持)

网友:
检测显存短路,金手指只有b8阻值偏低,其它阻值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