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笔记本fl8000u不定时蓝屏,待机电流0.506A,偏大很多

楼主(2024-08-31):
华硕笔记本fl8000u,机器能亮机,能进BIOS,不定时蓝屏故障,导致无法安装系统。主板插电后,待机电流一直就0.520A左右,散热铜管很快发烫,不知是什么原因,不知道有没有遇到类似故障的?【说明:没有按开机键,若按开机键,主板电流会变化,最大能到3.6A】

网友:
感觉cpu故障

网友:
重植cpu  还不型就是  cpu挂了

网友:
这款机器的CPU和PCH是集成在一起的,估计是PCH坏了,导致整个CPU挂了

网友:
为了确定到底是CPU还是显卡发烫,我把散热器拆下,插电(未按开机)摸了下,发现是CPU(与PCH集成在一起)在发烫,显卡温度正常。因待机期间CPU尚未工作,而PCH已开始工作,故判断应该是PCH故障。

经查百度,百度上说PCH故障会造成待机电流偏大。当然,网上看了CPU的图片,我觉得也可能是CPU上的电容短路导致的,但因没有BGA焊台,就无法验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