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小新AIR 14ITL 2021不开机

楼主(2024-08-31):
客户送修一台联想小新笔记本型号为:AIR 14ITL 2021故障为:不开机。
电脑配置:11代i5处理器,CPU型号为I5-1155G7 板载16G内存,板号:LA-K321P
拆机检测发现TYPC升压芯片短路,声卡芯片也一起烧坏,
二级电源转换芯片也烧坏,更换损坏的芯片后故障排除显示。

网友:
这个板子只要修基本就是一套  5v烧一串

网友A:
5V短路烧一串,到底那个芯片先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5V短路烧一串,到底那个芯片先烧的

typec的20v窜到5v,很多时候很会烧3V

网友B:
一般会烧 5个芯片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会烧 5个芯片以上,,,

只要U不烧都有的搞

网友:
LA-K321P 图纸

小新Air 14ITL LA-K321P.pdf

网友:
引用 网友A:
5V短路烧一串,到底那个芯片先烧的

升压先烧穿

网友C:
经常遇到这5v烧坏一堆芯片修好后发现合盖长时间休眠后无论怎么也唤醒不了,只能强制关机再开机的

网友D:
:"经常遇到这5v烧坏一堆芯片修好后发现合盖长时间休眠后无论怎么也唤醒不了,只能强制关机再开机的"呵呵!我一联修了2台也一样。盒盖后。休眠不了。CPU风扇停转。主板全部供电都在。

网友:
机子是热死机的,时间短温度不高,唤醒就能用。时间长就死机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经常遇到这5v烧坏一堆芯片修好后发现合盖长时间休眠后无论怎么也唤醒不了,只能强制关机再开机的

我也修过,换好了。功能什么都正常,就是关了机之后再也开不了机,只能拔掉电池才能开机,rtc电路也正常。不知道是不是桥的问题。

网友:
SUSP型号和S4_信号没关断,可能南桥问题。休眠CPU风扇停转 EC应该没问题

网友:
没查出问题。只能把系统里关于休眠的选项都关闭

网友:
不一定是TP-C升压芯片先烧,修过升压芯片没坏。5v电路上其他芯片坏完的。

网友:
5V对地几10殴,内存供电芯片坏的,它的供电还窜了电阻,升压芯片都没坏

网友:
正常。5V短路,还有救。3V短路,白布抬走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经常遇到这5v烧坏一堆芯片修好后发现合盖长时间休眠后无论怎么也唤醒不了,只能强制关机再开机的"呵呵!我一联修了2台也一样。盒盖后。休眠不了。CPU风扇停转。主板全部供电都在。

主板全部电压都有,风扇电压也有,那就换风扇!如果风扇电源不对,就直接引电源上的12V电压给风扇,不用节能

网友:
我们都是改接口,怀疑是玻璃芯片搞的鬼。

网友:
这玩意坏基本就是这一套

网友F:
这个板子5v是通病。解决了5v问题 开机有时候可能会出现休眠唤不醒问题,根本原因是 2894和2898不能通用。

网友:
这个本最近不开机维修的挺多

网友B:
修过几台,,通病,,,,就是不知道 什么原因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过几台,,通病,,,,就是不知道 什么原因引起的

20V倒灌,这个机器Typc的5V和待机5V共用,升压芯片有问题,导致20V直接冲进待机5V里面去了,一路火花带闪电

网友(点评):
没错是这样的

网友:
感谢经验分享  楼主高手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修过,换好了。功能什么都正常,就是关了机之后再也开不了机,只能拔掉电池才能开机,rtc电路也正常 ...

这应该是联想的专利吧

网友:
11代的这么新都坏了。

网友:
一路火花带闪电,换吧

网友:
看来这个也是通病

网友(2024-09-30):
引用 网友F:
这个板子5v是通病。解决了5v问题 开机有时候可能会出现休眠唤不醒问题,根本原因是 2894和2898不能通用。

我正也正在查2894和2898什么区别,,价格不同

网友:
好的 谢谢分享经验

网友:
烧坏的芯片还真多啊!

网友(2026-01-06):
为什么我遇到的基本连CPU都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