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技嘉B75M D3V挑CPU

楼主(2024-08-31):
一块技嘉B75M D3V挑CPU的问题,这个主板上三代的赛扬可以跑码正常亮机进系统,但是上二代赛扬和奔腾都会不跑码,已经刷了两个bios也换了CPU的供电芯片,包括主控制ISL95836和协控ISL6208,但是还是不行,不知道为啥了,大家帮忙看看。

补充内容 (2024-9-29 14:53):
看了一下也不是差一相供电的问题,因为上二代的CPU是有那一相供电的波形的,但是不跑码,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点评):
IO也换了,还是不行。

网友:
清洁下cpu插槽。

网友A:
您好,清理了没效果,另外换差一点的电源会触发掉电,不知道跟这个有没有关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您好,清理了没效果,另外换差一点的电源会触发掉电,不知道跟这个有没有关系。

那就换个稳定点的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就换个稳定点的电源。

是这样的,换了很好的还是不能用二代的U,换差一点的比如先马会掉电。

网友C:
直接上三代U稳定就行,不用折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上三代U稳定就行,不用折腾了

不行,查了一下似乎是差一相供电,就是PWM3那个,没有波形。

网友:
看了一下也不是差一相供电的问题,因为上二代的CPU是有那一相供电的波形的,但是不跑码,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请问CPU座子上的0805贴片电容坏了会引起此类故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