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师f57不开机求助

楼主(2024-08-31):
机械师F57开机电流跳变到1.5安等儿秒下降到1.1有的0.9安不开机测量DDR3_DRAMRST#无电压,测量r257电阻正常,这个信号查到直接去了南桥,查pg信号也有到南桥,请问前辈们这个信号什么情况下才会出,或者南桥坏了?

网友A:
不确定南桥问题,开机时,用手压紧南桥试试,有问题,虚焊比例高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确定南桥问题,开机时,用手压紧南桥试试,有问题,虚焊比例高些

按了没有反应,bios也是刷过淘宝买的原厂的,官网下载那个直接0.9电流不动

网友B:
查一下南桥复位 pltrst# 复位出来了不显 刷个bios 还不行 干u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一下南桥复位 pltrst# 复位出来了不显 刷个bios 还不行 干u

南桥有pltrst#发出来,bios都刷过几个了,一样,cpu供电有也发热就是不跑码,可能cpu真的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