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弯路)小记-Y9000P上电到1.8a掉电不显示

楼主(2024-08-31):
Y9000P 2021H,板号NM-D711

记录一下自己的弯路~

故障症状:触发状态发现大小写可以切换,但是屏幕并未点亮
优先排查屏幕部分电路,测量背光供电19v正常,测量屏供电3.3v并未产生

+LCD_VDD屏供电是UV9将+3VS(+3VALW)转换而来,测量发现供电输入正常,供电输出的开启并未产生MUX_EDP_ENVDD该信号应该为高电平。

追查来源,是由UV5与门控制的,测量该逻辑电路,供电+3VS正常,1脚EDP_ENVDD 仅有0.5v左右,2脚EC_EDP_ENVDD 0v,这里需要1脚和2脚同时为高电平,4脚才会输出高电平,继而开启屏供电。

追查1脚 EDP_ENVDD信号来源,也是由UV3与门控制的,也需要PCH_EDP_ENVDD,GPU_EDP_ENVDD_B,这两个信号同时为高电平,才可以输出EDP_ENVDD高电平,实测这两个信号均为低电平。
拆掉UV3进行测量,1脚PCH_EDP_ENVDD,正常产生3.3v高电平,排除南桥部分问题

2脚GPU_EDP_ENVDD_B,测量发现依旧是低电平,再去测量UV52脚EC_EDP_ENVDD此时为1.8v左右的高电平(使得EDP_ENVDD失控为高电平,继而+LCD_VDD错误的产生了3.3v的供电,接屏测试依旧不显示 )。
至此尽管,屏供电已经错误的开启,但是并不会显示。但是也可以确定了故障方向在独显电路,UV3的2脚GPU_EDP_ENVDD_B才是导致屏供电没有产生的根本原因。

继续追查GPU_EDP_ENVDD_B产生的条件,这里发现GPU_EDP_ENVDD是低电平。
测量独显核心供电,显存均没产生(这是一开始被机器能开机,以及拯救者这个系列的通病引导的并未去测量供电的产生情况!!!这也是弯路走这么久的原因!!!)

GN20x-E Power Sequence
现在开始走到正确的道路上来,简单测了一下显存部分的mos管,均没有击穿,供电也没有短路的情况,按照独显的时序测量,NVVDD没有产生。

NVVDD一共5路,电路都是一样的,测量一下条件,芯片VCC(5VS)没有,短路的状态。
给1v的电压,发现UR1发烫,这个应该是个通病(我自己遇到2次了!!!)

这个二级电压的转换管坏了,更换后,所有的故障解决,机器亮机。故障其实很简单,弯路走的很多,还是因为所谓的通病,机器大小写灯能切换,导致误以为机器只是显示电路问题,没有去仔细测量。当然bios,重插屏线,这种已经排除啦,没写进去,冗长~

 会员588934100鑫豆2026-1-30 16:01
 会员623702100鑫豆2026-1-27 16:26
 会员618452100鑫豆2026-1-23 17:33
 会员770233100鑫豆2026-1-20 12:02
 会员1494630100鑫豆2026-1-20 10:41

网友:
思路清晰,很好的检修经验

网友:
维修思路可以,真的走弯路了,热成像仪直接一扫就能发现问题了

网友:
牛逼  技术 到位

网友:
,看似一个小问题。追查电路仔细。技术厉害!

网友:
为什么是二级转换电压坏了。

网友:
曾经遇到一个二级电压早出导致不识别硬盘的。也算奇葩故障,那段比较忙也没发帖子。

网友:
是有点绕了,结果是好的,能借鉴

网友:
修到过这个二级转换坏的,不过是一体机的主板!

网友:
很好的检修经验

网友:
现在的本子 二级供电都会打一遍阻值 特别是碰到这种芯片一个信号控制两种电压的
一台HP的游戏本 修的快吐 被顾客骂 最后想放弃的时候搞定了

网友:
维修思路可以........

网友:
幸好这个芯片没出来的只是5v,若没出3v.那估计你大小写也切换不了了。

网友:
正常很多师傅直接上BGA手术台先加热,不行重植锡珠,再不行换个淘宝的所谓拆机新的显卡芯片。这个师傅真是弯路走多了经验分享。给赞

网友:
NM-D711 图纸 点位

网友:
NM-D711 点位

网友:
牛,要是我先把屏换了,这弯路是避免不了的

网友A:
这种故障外接能显示吗?

网友:
很好的思路,给你点赞

网友:
这个 的确是通病 其实看开机的电流就应该发现不正常的啊。。

网友:
来自: 浙江嘉兴
这个通病。AMD的部分机器换了过一段时间还会烧。目前还未找到原因。

网友:
看似一个小问题。追查电路仔细。技术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故障外接能显示吗?
没有显示的。

网友:
感谢分享。修过几台大小 写能切换内外都无显的。基本都是独显那边的问题。楼主思路清晰,技术很好!

网友:
前几天刚刚遇到过 我的是快亮了然后就瞬间掉电了看电流到显示部分就直接去量显卡条件 一下就找到这个转换

网友:
厉害,会分析电路

网友:
思路清晰,技术厉害

网友:
思路清晰,技术到位,学习了

网友:
上次遇到一台,客户自己清风扇不亮,键盘大小写有,也后后级电没有

网友:
转过去的3V偏低吗

网友:
学习了,感谢经验分享

网友:
这个值得学习一下

网友:
写的很详细了,辛苦,要是我估计直接短接屏供电了

网友:
没有5VS的话,CPU是没没供电的。很容易知道的

网友:
思路清晰,学习了

网友(2024-11-21):
分析的很仔细,佩服。

网友(2025-06-27):
今天遇到一个UV5的2脚短路,查电路发现连到EC46脚,不想换EC,直接断天EC46测试正常。不知道会不会返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