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R720-15IKBN通病

楼主(2024-09-01):
联想R720-15IKBN开机不显示,一开机电流1.2A左右,查了所有电压都正常,就是不显示,cpu散热片下面电容容易坏,换掉就可以了,另外备份原厂双bios,开机秒亮

网友:
换掉这几个电容就ok

网友:
看懂了,感谢分享

网友:
这位置电容长久工作在高温,高湿环境最容易坏

网友:
位置图都上了,感谢。

网友A(2024-11-12):
  还有必要维修嘛,刚刚接到 准备定芯片,能开机。不能进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必要维修嘛,刚刚接到 准备定芯片,能开机。不能进系统

发错图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