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vostro 23 3340一体机,主板IPPLP-RH/TH,换TPS51225后显示LOGO后掉电

楼主(2024-09-01):
如题,此机原始故障不开机,开机键电压为0,待机芯片TPS51225C烫手,测量其负载5V短路,一路跑到声卡ALC3361,发现是它挂了。把声卡拆了仍不开机,发现3.3V待机也无输出,只好把TPS51225C换了,这时3.3及5V均正常了,上电后自动开机,几秒后掉电,再自动开机,但开机到显示DELL的LOGO后便掉电,反复开机依旧。如果把内存拨了,则不再掉电。期间电源开关检查了,CPU和内存也换了,BIOS也刷了,电池也放电了,都不行。按理说把声卡拆了,应该不影响开机啊?还望大神帮忙指点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
查下还有没有微短的地方

网友:
有图纸不,有就对比下信号 ,没有就直接换板

网友:
屏线拔掉试试,还会不会掉电

网友:
电源带载差吗?

网友:
感谢各位回复,其它配件已测试,确实是主板的问题,没有图纸,客户急用,只好更换主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