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神舟tx9-ca5dp 6-71-N96K0-D03A 奇怪问题 有偿求助

楼主(2024-09-01):
神舟tx9-ca5dp 11代cpu 3070显卡6-71-N96K0-D03A  奇怪问题 ,充电器正常开机进桌面 单电池有时候可以开机显示快进系统掉电,有时候开机显卡风扇狂转不显示,用充电器开机进系统装电池显示也充电,拔掉充电器就黑屏关机 ,充电芯片换过一样,后来开机ec也换过问题一样,又换了blos程序芯片(同样版号料板拆的blos芯片)换完以后触发有反应不上电流开机瞬间有5v 一会开机指示灯变红没5v了,心想程序坏了,结过把原来的blos芯片换过来还是一样,偶尔还可以开机进系统,多数是触发0.17电流 ,希望论坛大神指导,或者发过去维修也可以,着问题折磨快一年了,几乎崩溃了,有可以搞的联系谢谢

网友:
路过,我也期待有大佬解答

网友A:
会不会是电源芯片的 ,电源功率识别不对。

网友:
电容 电阻 不稳定?

网友:
换电池看看,测测电池通信总线

网友:
电池换过新的一样情况,(上午换blos芯片吹的温度高把ec脚虚焊了几脚)现在机器还是老样子充电器正常开机 电池开机不显示显卡风扇狂转,而且电池充电器同时用也是一样狂转不显示 电池 充电芯片 ec芯片都换过一样,不会搞了,希望大师指导!有重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电源芯片的 ,电源功率识别不对。

用的原装230w充电器哦,

网友B:
现在啥毛病?单用电源正常使用?

网友:
问题扩大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啥毛病?单用电源正常使用?

现在还是单电源正常开机进系统,装上电池就不行,或者单电池也是一样开机一会显卡风扇狂转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