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星人 LA-D751P 显卡主供电阻值正常 一接上B+ 3-4-8V就跳

楼主(2024-09-01):
如题:
刚插上充电头过一会儿电流表保护一下 但很快 然后量公共点B+跳3-4-8V的跳
量公共点阻值368 反过来打公共点和各个电感的阻值也正常
心想应该是哪个二级供电短路 就一路一路的断
发现显卡主供电断开 公共点就正常

但NVVDD_B+这边阻值正常!!

第一步先把显卡供电的四个电感断开,公共点还是跳,DRMOS这边阻值也正常

于是我把所有的和NVVDD_B+和功率检测脚CSSN_NVVDD相关的全拆了,

但没鸟用 显卡供电只要一接上公共点 立马跳

烧鸡大发也没用 直接接19V电流只有0.004

下面应该测哪里啊?没头绪了

网友:
把显卡供电主芯片拆掉再烧

网友:
LA-D751P 图纸 点位

DELL 17 R4 LA-D751P.pdf

LA-D751P.cad

网友:
没有哪个大师碰到这种现象啊?

网友:
图纸鑫智造上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