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示波器如何维修笔记本?极致的专业理论源自迅维培训-GA401维修全程

楼主(2024-09-01):
    诸君佳人,展字如晤。常言云:“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此言深得人心之理,故上次所分享之事,得诸君之赞誉,且闻群中友商多欲知示波器修缮之法。今兹,此议再起,便将此题一叙。

--------还是那个最显眼的广告位----------

以下 所有知识储备,基本上出自:迅维笔记本培训; 30天小白变师傅,90天 师傅变大神。。。。365天 直接逆天。。。    欢迎各位踊跃报名相关课程,国内无人能及的培训机构,您值得拥有!

吾师之二,皆出自迅维;祖师爷船长, 台板技术提升源自月饼;  改行至今,技术已经达到了一定程度,诸君有目共睹;当初入行,还只是个拆了线性电容修线性的小伙子,转眼都已经成了老男孩了~  感谢迅维培训 造就过硬技术

好的  言归正传,以下分享,若您觉得有错误的地方,欢迎您的指正。  论坛各位版主,请先高亮帖子,3天后再盖章,万分感谢!

涉及专业术语,若是使用不当,也请您谅解,毕竟我是兽医改行的,比不得各位业内前辈专业

这是我工位的夜间展示

直接进入正题

机子: 华硕ROG  幻 14
版号: GA401IV  鑫制造有图点
故障现象:
1.客户自己更换电池,导致机子损坏
2.  插电  待机电流偏高  ,触发能跑码至1.2a(裸板)左右 ;屏幕无显示

全程字数过长,若是您不喜欢一个个字看,可以移步到我的视频号上观看
链接:【《兽医维修记》16期  ROG 幻14/16 GA401 更换电池后无法开机,重症医学科是怎么治疗这样的故障?】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84615c7a3e5557ff131

正文开始

一:检修思路及现象

1.1上电之前,因为是客户人为损坏,所以要拆出来先看看,有没有接线出错,或者是其他情况,再上电
拆出来发现电池接口被翘起,金属扣具不见,声卡芯片有维修痕迹; 大概推断:客户自己拆电池,金属卡扣飞到主板上,打火短路,然后友商接修,估计是报价高,所以。。。

电池接口

声卡芯片

接入电源的 待机电流

按下开关 能跑码到1.2-1.4A,但是屏幕没反应,如图所示:

1.2  拆主板检修

     1.2.1  类似这种,待机电流大,但又能跑码无显示的,优先解决待机问题;所以首先考虑拆主板出来,对各项供电,进行打值;这种插电待机大的,大多就是3  5 v 这类供电异常,不出所料,5V对地值,异常低,如图所示,只有11.8

1.2.2  来,接电  热成像扫视,发现声卡芯片,2.5V芯片发热

声卡芯片

2.5V芯片

二:维修方法

2.1 拆除声卡芯片,然后找2.5V短路发热原因; 2.5v 芯片的第10脚   是 偏置电压输入引脚,通过这个电阻 连接到待机5v  ,电阻两端拉低;

断开电阻,5V这端,阻值恢复,芯片的这段 还短路,  换掉他。待机修复正常,2.5V也正常产生,但还是没显示;如下图所示

2.5V芯片截图

断开电阻前 对地 ... ...
本帖为精华帖,如要查看隐藏内容,需使用300鑫豆兑换(鑫豆全部给作者)。写帖不易,请多支持。立即支付

 会员1102321300鑫豆2025-4-28 23:17
 会员1159864300鑫豆2025-4-27 16:52
 会员1145364300鑫豆2025-4-23 13:18
 会员766079300鑫豆2025-4-17 15:33
 会员1328847300鑫豆2025-4-16 18:53

网友:
本人有个技术交流群,谢绝广告商~~~  可以添加我微信,备注来意; 我会随机考核两个问题,正确则过审入群~  答案错误,可以申请复考至正确为止;  我应该能修 显卡 主板  笔记本 。。。 所以您专业什么,我考什么,不难;只是排除掉一些不是业内的人员;致力打造高质量技术交流群,方便所有的友商修机更快~~~  目前还有30左右的坑位,人满之后,开放第二个群

VX账号:15278322904

网友:
感谢大佬分享经验:daxiao: 这下会看波形了

网友A:
上家也是半桶水,连2.5V短路都没发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家也是半桶水,连2.5V短路都没发现

价格问题,不是没发现

H55
浙江大师的机器? 估计是手下 打工人修的 ,他那里修好一台才100块钱,乱看一下 不行就 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价格问题,不是没发现

这种问题肯定先换内存,再换U,  2.5V短路一般不烧U,,1.2V短就不同了

网友:
感谢大佬分享经验

网友C:
这么干净的工位,看来是不轻易动手的大师

网友:
仰慕您,技术大拿,向您致敬!

网友:
思路非常清晰

网友:
我的偶像大佬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么干净的工位,看来是不轻易动手的大师

要不随机和我通视频看看?  我们两赌个1000块钱的万用表就行,正好缺个表...... 要是你哪个时间点,不见到我修机,我赔3000给你

工位干净,只是个人习惯问题,不是有没有活干的问题。。。  这工具,没活干,哪里买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家也是半桶水,连2.5V短路都没发现

这种问题肯定要先报换u的价格了,不同意修就没必要深入了,同意修的话弄好了再给个友情价,都懂得:daxiao::daxiao:

网友:
这个上家人品不错,没有让罗大真的换u,值得鼓励:aiqian: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么干净的工位,看来是不轻易动手的大师

大师是医务人员改行的!肯定是讲究环境的!

网友:
热成像是啥型号?

网友:
“相较于Intel 的不同  AMD的平台复位   是CPU在所有外配自检通过之后 才会产生:。而 CPU的内存模块  就是这些外配的起始。”
  还请罗大师不吝赐教详解一二。小弟天生愚钝,实在费解

网友D:
一直搞不懂,大佬都喜欢先看电流,结果还不是要用到万用表测,为何不直接万用表走起

网友:
学习了,谢谢大佬分享维修

网友:
大佬,我理解片选看到波形正常的,SMB有一次下拉,说明CPU有发出读取内存的动作了,但是为什么那个PLTRST没有动作呢。我记得AMD台版的平台复位是检测内存正常后产生的,英特尔不需要检测先出来的,大佬指点一二吗?所以你检测CPU有读取动作,没有复位,优先搞内存,加上2.5v。综合原因。

网友:
技术大佬,向您学习。

网友:
是这样的吗?英特尔的是这样 平台复位也有 PCH读取一次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一直搞不懂,大佬都喜欢先看电流,结果还不是要用到万用表测,为何不直接万用表走起

你不懂了吧,如果一开始直接万用表走起,秒秒种结束战斗了,就没有后续了!不然怎么能显摆一下各种波形,高端设备和工具呢?简单的事情,复杂化,像极了现在的社会

网友:
如果波波用的的不溜的人,可以考虑飞线上诊断卡,这样也能大体判断跑码后卡在什么位置,

网友F:
热成像仪是H21还是H21 PRO?有没有上微距镜头? 买了个 效果不好退了

网友:
设备挺好,技术也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F:
热成像仪是H21还是H21 PRO?有没有上微距镜头? 买了个 效果不好退了

也有几百的,也还行

网友:
哇,楼主的工具看着好羡慕

网友:
技术很牛逼 一个信号判断出cpu还是内存 牛

网友:
有文采搞维修屈才了

网友:
老师发布的视频 是在哪个平台..去关注学习

网友:
已看到了  谢谢

网友:
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不懂了吧,如果一开始直接万用表走起,秒秒种结束战斗了,就没有后续了!不然怎么能显摆一下各种波形, ...

言之有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不随机和我通视频看看?  我们两赌个1000块钱的万用表就行,正好缺个表...... 要是你哪个时间点,不见 ...

他的意思可能是大佬一般都不会轻易出手  所以台面干净   就像我师父一样   一般都不修电脑了 都在研究别的   难的我们修不出来才会请他出手

网友:
这个机器不能屏蔽内存

网友:
我去看了视频,相当不错啊。有没有抖音号,可以发发抖音。

网友:
这水平必须点赞。描述的也干脆利索。

网友:
干净的工位,看来是大师

网友:
厉害 这些设备我一个都没见过

网友:
       诸君佳人,展字如晤。常言云:“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此言深得人心之理,故上次所分享之事,得诸君之赞誉,且闻群中友商多欲知示波器修缮之法。今兹,此议再起,便将此题一叙。。。。
        就凭这一段,下面不用看了,绝对的双5好评。

网友:
电脑桌面背景好看

网友G:
这样的工位环境.,作为维修.....理解不了,要么是高高手(从硬升到软了),要么是“差生文具多”。看热闹吃瓜。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样的工位环境.,作为维修.....理解不了,要么是高高手(从硬升到软了),要么是“差生文具多”。看热闹吃 ...

嗯 你说得对,我觉得你不是女人,就是男人~

网友:
鑫豆太少了,看不了。

网友:
高工,可调电源用的那一款?

网友:
楼主的工具看起来都不错

网友:
罗老师技术过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