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第一次修电源,这么简单

楼主(2024-09-01):
某客户电源坏了,找我换了一个500w的,我去电脑店拿成本价都是270。
他这个坏的我看还很新,拿去挂闲鱼上卖。50都没有人要。。挂了两天就打算卖废铁了。今天没事就大胆的偿试着修修看,没想到就换一个光偶就复活了

网友:
有图没真相

网友A:
能拆开来看看坏了什么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能拆开来看看坏了什么吗

就是光偶啊,换了就好了

网友:
换只光偶,光荣使命啊
ATX电源检修最麻烦的就是各种保护电路

网友:
能判断是光藕坏了!楼主是高人。

网友C:
平生第一次就修好,你的三千帖子量不是盖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平生第一次就修好,你的三千帖子量不是盖的

从来不修电源,这个高压,怕被电死

网友:
那是你运气好  这玩意有时候比修个笔记本都麻烦,还不一定能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来不修电源,这个高压,怕被电死

第一次被市电电到,要么死,要么不再电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来不修电源,这个高压,怕被电死

同到中人只要是高压的东西,我也不沾。

网友:
超过20v的不敢碰,留着小命多玩几年

网友:
光耦一般不容易坏啊,什么原因?劣质品?

网友:
超人,我修100个了,也不会想到那里坏!

网友:
厉害,楼主一下就找到问题所在,说的简单,肯定不是瞎蒙的,我等小白望尘莫及。

网友:
思路清晰,技术过硬,

网友:
没用保护插座,炸过一次保险,我就再没修过电源了。

网友:
没有输出电压的话,一般的检修流程就是那么几步:看保险丝、测量高压侧主电容电压、测量主开关管是否击穿、测量低压侧整流二极管、测量电压反馈电路、测量保护电路……
其中,光耦测试的话,先测量初级有没有1.X伏的导通电压。
难度不会太高。

网友:
我第一次修主电源,不懂原理,对元器件,也是一知半解,拆开一个电源,嘚嘚嗖嗖,怕呀,听说里面有高压!心里像装个兔子!挨个大电容对地放电!然后测量发现就一 10vf 电容坏了,换上测量各路电压正常,哎,吓死宝宝了

网友:
500W批发成本在90-200之间,怎么搞到270了

网友:
用修笔记本的精力修电源,恐怕还是笔记本难度大得多。修电源应该才是硬件维修的基本。

网友(2024-10-01):
ATA电源坏光藕的机率好小哦

网友:
500W 挺不错的,有没有改可调的方案?

网友(2024-11-17):
利害换一个元件就搞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光偶啊,换了就好了
如何知道是光耦坏了的?楼主细说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