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行堡垒无显卡供电

楼主(2024-09-01):
华硕FX95DU,主板型号FX505DU,按开机键键盘灯亮一下,电流在0.4左右不动,拆机发现无独立显卡供电,R7的处理器,CPU供电都有了,显卡供电IC没有EN信号,没图纸没头绪啊

网友:
有的机器是没有图纸,只有慢慢跑线路

网友:
cpu电压有了也不代表cpu电压正常 根据时序从后面往前面反查一下

网友:
感谢以上三位大佬的指点,我现在对着图纸和点位图也没搞明白显卡信号控制方式,越看越懵。应该是CPU发的信号,AMD的处理器不了解时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