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存的vref电压0v

楼主(2024-09-01):
控制管的g极是由核心发出来的,请问一下核心什么情况,核心需求什么条件呢?

网友A:
MOS管导通只是改变FBC_VREFC电压大小,类似超频加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MOS管导通只是改变FBC_VREFC电压大小,类似超频加电压

现在g极1.8v,vetf0v,正常要1v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现在g极1.8v,vetf0v,正常要1v啊

FBVDDQ有没有?有的话把R131  R132换了,或打下对地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FBVDDQ有没有?有的话把R131  R132换了,或打下对地值

大哥,是1 .8v过来二极管导通了,四组显存都一样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哥,是1 .8v过来二极管导通了,四组显存都一样的

图上Q32导通,只是R132 R133 并联和R131 分压产生 VREF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上Q32导通,只是R132 R133 并联和R131 分压产生 VREF

不是吧,现在有两种情况,开机后g极有1.8,verf是0,红屏花屏卡死。偶尔开机g极0v,verf1.1v.能正常进系统不花屏

网友:
R133可能短路了。

网友:
已经测量四组显存的电阻,都没有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上Q32导通,只是R132 R133 并联和R131 分压产生 VREF

好的,我再研究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A:

FBVDDQ有没有?有的话把R131  R132换了,或打下对地值

vdd1.3v有,没短路,四组显存都没有vre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