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A320M-S2H VER:1.1无复位不跑码维修

楼主(2024-09-01):
    接修一块GA-A320M-S2H VER:1.1无复位不跑码维修,主板所有电压都产生了,就是不跑码.测PCI-E A11也是0V.没有复位. 由于此板找不到原理图.没有原理图可以参考.后面仔细测了一下开机排线的REST脚开机后也是0V.难道是开机排线的REST脚0V引起的无复位.于是跑线路,拆开电池座,查到跟一个三脚的元件相连,把这个三脚的元件拆了.再测REST脚电压马上升上去了,(没开机有1.2V)开机后有3.3V,开机看到检测卡REST灯闪了一下,后面就看到显示器能正常亮机. .碰到相同的问题可以拆了试一下.或许有惊喜也不一定.

网友:
BAT54C/SOT23/200MA

网友:
找到这么隐蔽的地方,不是老手难做到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