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Q513无显卡供电

楼主(2024-09-01):
原故障来时公共点大短,经查屏线短路,买了一个新的,开机不显,一测无显卡供电,CPU供电0.78V,显卡供电受控于DGPU_PWR_EN#,这个信号受Q4800控制,由CPU发出的FCH_DGPU_PWR_EN#控制,FCH_DGPU_PWR_EN#应该为低电平,实测3.3.V,

ryzen 9 CPU,现有条件,CPU之前的供电正常,CPUPG正常,EC_PM_PWORK正常,下一步CPU该发出PLT_RST#_CPU,现在PLT复位为低电平,我想问问,CPU在收到EC_PM_pwrok以后是不是直接发出PLTRST,还是有其它的条件,显卡供电是不是在跑马以后才会出,现在怀疑CPU坏了,这个CPU六七百啊,BIOS我也刷过了,无果,

这是图纸

网友:
碎片化时间学习,精心录制的教学视频

网友:
有时不一定是开启这边的问题

网友:
这个还没修到国

网友(2024-10-08):
cpu太贵了,用户不见得修

网友:
按时序修啊,复位之前信号

网友:
显卡供电芯片有没开启信号到,有就是芯片和显卡问题

网友:
G533图纸 点位 全套

G533QSF1.325

网友:
还有BIOS也一起上传了

网友(2024-11-18):
我也遇到一台一样故障的机子,不出PLT_RST#_CPU,加焊APU也无果,实在没思路了

网友:
就算独显没有 集显应该也能工作吧  CPU坏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慢慢查吧,信号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