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控芯片拆了不敢插电

楼主(2024-09-01):
怀疑电源管理芯片有问题,用风枪吹下来了但是不敢插电了。哪位大哥告诉一下这种情况能不能插,用的是集成mos管MP86941,我怕一插电烧一片

网友A:
集成mos管MP86941 这个要开启信号和PWM信号,不会轻易导通的

网友B:
最好装上芯片在上电,一般不要轻易尝试不装主控上电

网友:
装上芯片是最好的

网友C:
怕什么!小伙子!直接干炸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集成mos管MP86941 这个要开启信号和PWM信号,不会轻易导通的

就怕万一

,还是不太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好装上芯片在上电,一般不要轻易尝试不装主控上电

我也是这么想,找你们求证一下放心一些

网友:
是的,但是芯片不确定是不是好的,很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怕什么!小伙子!直接干炸

大哥,这一干U就有可能上西天了

网友D:
说插电就烧的讲讲原理

网友E:
你可以把管子拆了,装上芯片,用示波器测量每个管子的G脚看有没有波形,这样应该不会烧cpu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说插电就烧的讲讲原理

我记得以前船长说过这种集成mos的插电没关系,但是我还是怕,毕竟U挂了不是闹着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可以把管子拆了,装上芯片,用示波器测量每个管子的G脚看有没有波形,这样应该不会烧cpu

武汉的兄弟

,现在就是主控发烫,不想装上,因为待机都有0.146,肯定是哪里有短路。拆的话,要拆5路,我觉得太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说插电就烧的讲讲原理

他拆的可不是86941,是主控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我记得以前船长说过这种集成mos的插电没关系,但是我还是怕,毕竟U挂了不是闹着玩的。

兄弟!把主控电路图发上来,大伙帮你参谋参谋

网友G:
这板子主控MOS是集成的?没装主控芯片,我也想知道可能会烧的原因!

网友H:
电源芯片拆了不建议上电

网友I:
需要看清楚这个芯片还有没有控制的其他mos管,得有电路图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兄弟!把主控电路图发上来,大伙帮你参谋参谋

好,我有空发上来。

网友F:
引用 网友G:
这板子主控MOS是集成的?没装主控芯片,我也想知道可能会烧的原因!

是的,这个mos是集成mos管。外部没有任何单独的mos管

网友:
引用 网友I:
需要看清楚这个芯片还有没有控制的其他mos管,得有电路图

有电路图,有空发上来。。这主板上都是用的集成mos

网友:
引用 网友H:
电源芯片拆了不建议上电

好吧,只能再买一个测试了,感觉可能会涛声依旧,主控坏的很少

网友J:
电源管理芯片有问题,用风枪吹下来。你可以大胆的去插电。

网友K:
记得好几年前第一次拆坏电源,就是电源管理芯片拆了不装,结果插电砰的一声就炸了

网友L:
插了19V短,费电容或上下管而已嘛,哈哈哈

网友M:
只要不是看接控制MOS的,应可以上电的吧

网友:
不能插电,不受控

网友N:
烧一片也有可能。哪个复合mos管短路烧哪个。对照图纸先仔细测量,后问论坛高人。不要急着上电

网友O:
拆了自己上电没问题的了,MPS的主控我拆了上电的事情做了很多了,没出过啥事。后级的DRMOS IC要收到几个有效信号才会启动工作。这个主控坏造成待机电流大是很常见的,这种情况下EC无法读取到主控状态,连触发动作都木有的,你可以观察下黄灯在按电源键的时候是不是不会变绿。需要注意的是这个主控是带程序的,建议买料板拆,或者找个一样的机型用MPS编程器备份好再写入新的芯片。不然可能还要走很多弯路。

网友:
引用 网友O:
拆了自己上电没问题的了,MPS的主控我拆了上电的事情做了很多了,没出过啥事。后级的DRMOS IC要收到几个有效信号才会启动工作。这个主控坏造成待机电流大是很常见的,这种情况下EC无法读取到主控状态,连触发动作都木有的,你可以观察下黄灯在按电源键的时候是不是不会变绿。需要注意的是这个主控是带程序的,建议买料板拆,或者找个一样的机型用MPS编程器备份好再写入新的芯片。不然可能还要走很多弯路。

这个主控这么麻烦的吗?我的老天啊。。谢谢您的指点,我明天再去试试不上主控待机电流有没有恢复,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集成mos管MP86941 这个要开启信号和PWM信号,不会轻易导通的

谢谢您的指点,我明天去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J:
电源管理芯片有问题,用风枪吹下来。你可以大胆的去插电。

兄弟,你别这样啊,我心虚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板子主控MOS是集成的?没装主控芯片,我也想知道可能会烧的原因!

是的,都是集成mos,现在就是不太清楚会不会烧,很纠结

网友:
引用 网友N:
烧一片也有可能。哪个复合mos管短路烧哪个。对照图纸先仔细测量,后问论坛高人。不要急着上电

好的,我再问一下

网友:
单独mos确实不受控,集成mos也不受控吗

网友:
引用 网友M:
只要不是看接控制MOS的,应可以上电的吧

不是单独mos

网友:
引用 网友L:
插了19V短,费电容或上下管而已嘛,哈哈哈

这个上下管集成在一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记得好几年前第一次拆坏电源,就是电源管理芯片拆了不装,结果插电砰的一声就炸了

哈哈哈。。我上个月也炸了一次的,吓死人了

网友P:
这个芯片应该是mp2979 或者Mp2949不是MP8694

网友Q:
控制芯片拆了,mos管没信号一般不导通,除非有短路坏的

网友R:
待机芯片拆了就不能上 ,这话我也不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的,这个mos是集成mos管。外部没有任何单独的mos管

如果供电,上管和下管都会有电压,因为CPU核心电压很低,如果没有控制电压调整电压!估计默认的电压会偏高!供电时间长了就容易烧CPU

网友S:
G极植空,,,上电就烧,,,但是这种不是用的上下MOS管

网友:
引用 网友P:
这个芯片应该是mp2979 或者Mp2949不是MP8694

是的,就是2979

网友:
引用 网友Q:
控制芯片拆了,mos管没信号一般不导通,除非有短路坏的

这个是集成mos,如果是单mos那百分百会失控灌进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R:
待机芯片拆了就不能上 ,这话我也不清楚

我拆了,好像没事

网友:
引用 网友S:
G极植空,,,上电就烧,,,但是这种不是用的上下MOS管

是的,集成的就没问题,我已经试过了

网友:
你试试CPU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