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笔记本NbB-WAH9P最爱坏的地方

楼主(2024-09-01):
经常搞华为笔记本电脑的师傅应该都会遇到CPU上管哪里击穿吧,这里击穿过后CPU基本上就GG,有可能会有极少数的不会坏, 拆板挖洞搞CPU一套流程搞下来基本都能好,但是这玩意导致这里烧的是芯片不良还是扇热导致,只要用的这个芯片的上管坏的很常见,不是一个品牌的电脑,我这个机器主板有三组供电,但是只用了两组,按道理来讲不补线,把另外一组供电搞出来应该也是OK的吧,来个亮机图 ,把换完CPU修改过纯净me的BIOS发上来吧,不会出现不忍硬盘啥的

网友A:
我的开不了机可以修一下吗

网友B:
这一套下来,就怕用不久返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开不了机可以修一下吗

你如果是这款机器,基本上CPU坏的概率比较大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一套下来,就怕用不久返修

这种都搞好多台了,目前再次击穿返修的还真没有

网友:
通病碰到好几个了

网友:
上次一个HP也是这个管子烧了 直接CPU挂了

网友A:
这个修一下要多少票子:kaixin:

网友:
是管散热不好

网友:
这板就是喜欢来这套烧,换好u成本不小啊!没返修还好,要是再来一次烧,那真是裤衩都没了

网友C:
为啥你们的客户都能同意换u,我这边的显卡和u坏了基本都不修了;大学附近的,维修费用200-500左右,超过这个价格客户直接换电脑了

网友D:
这一套下来,用低温锡不久会返修,

网友:
华为机器的福音,这个烧坏的我们这里基本报废

网友E:
个人感觉华为的笔记本质量不是很好

网友:
加管,减少工作强度。旁边不是有个空焊盘吗?加上会不会降低这个管子的工作强度。降低发热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个人感觉华为的笔记本质量不是很好

工程师没经验的初级作品。

。等下一代就好了。这个经验告诉我们没事买手机电脑都不要冲首发

网友F:
隔壁给你预留了一组供电位的,你直接把芯片电感移过去,再换U

网友:
引用 网友F:
隔壁给你预留了一组供电位的,你直接把芯片电感移过去,再换U

移过去有的不一定能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一套下来,用低温锡不久会返修,

正常有铅就行了,这玩意都搞好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修一下要多少票子:kaixin:

我不是很清楚,只负责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啥你们的客户都能同意换u,我这边的显卡和u坏了基本都不修了;大学附近的,维修费用200-500左右,超过这 ...

可能很多都是其他地方检测过吧,知道自己什么东西是坏的

网友A:
能帮我修一下这货吗

网友:
这焊盘咋搞出来的 漂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帮我修一下这货吗

你在哪  我们的店在上海

网友:
CPU供电驱动芯片型号是

网友:
碰到很多了,直接放弃治疗了

网友:
上管击穿,Cpu核心电压就高了,如果没有立即保护,CPU就危险

网友:
CPU坏的概率比较大哦

网友:
补了这么多线 手工真好

网友:
基本功很NICE,焊盘补的漂亮!我回收的,硬是补不好整机躺尸了两年多了,现在机器不值钱了,越没心思去弄了

网友:
这换个cpu 成本 也得 6-700了吧

网友G:
为啥我这换u的不多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为啥我这换u的不多

我们这换的挺多的,网上寄过来的,好多都晓得是啥坏的

网友:
手上也有一台,没有烧穿主板,cpu也是挂了

网友:
这个位置没有散热吧

网友:
厉害了,技术不错!厉害了,技术不错!

网友:
我也换过好多台,而且是客户要求顺便升级i7的,目前最长的一年半没有返修

网友:
你试试CPU看

网友:
旁边有个空位怎么不用,

网友(点评):
你是个天才。 最棒!!

网友:
焊盘修补水平很高

网友:
这个少了一路功率也降低了吧

网友I:
老板方便加个联系方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们这换的挺多的,网上寄过来的,好多都晓得是啥坏的

我有你想要的

网友:
遇到过几台,报完U客户都放弃维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老板方便加个联系方式吗

微信 18723977039,你加试试

网友:
就是BUG问题。

网友:
大工程哦,我这一般没几个客户愿意换U

网友(2024-10-01):
没有修的必要 迟早还会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