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出现花屏,可以帮忙分析一下是怎么回事吗?

楼主(2024-09-01):
苹果出现花屏,可以帮忙分析一下是怎么回事吗

花屏视频

网友:
应该是虚焊了吧

网友:
是command+R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开机进系统都是正常的,显卡虚焊了吗

网友:
苹果搞的少,估计可能是CPU显示部分

网友:
感觉像是内存问题

网友A:
我遇到过类似的,是内存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过类似的,是内存问题

开机以后进系统正常吗?我只是command+R的时候会花屏

网友:
十有八九是显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机以后进系统正常吗?我只是command+R的时候会花屏

我的是卡在win 图标位置,无法进入系统

网友:
显卡显卡显卡,加焊一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