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想的头发都掉光,也没想明白这个板子为什么一直烧U

楼主(2024-09-01):
这个板子烧了4个CPU,我确搞不清楚为什么会烧。

先说下这个板子的故事,这个板子,客户先交给其它师傅换了两个好U ,装在壳子里面就烧了。然后就转发给我了,找了两个有问题的U 装上测试,一个是死机的,一个是内存短路的。
先装第一个U,就是死机的,装上可以触发,不能开机显示,因为这个U 是4900 h,在这个板子上这个U也确实不能用。客户主要让我找为什么装在壳子里就会烧CPU ,所以只要能触发就行,其它的先不管。我当时满怀信心的认为是客户把线接错了,结果全部装好后,按下开机,指示灯亮了一下,就不能再开机了。用万用表一量,0.75、1.8 、内存供电全部短路。因为裸板是测试是正常的。
换上第二个坏u 的时候,内存供电短路的,于是我把内存供电断开了。

这次我学聪明了,先把主板放在壳子里,打好螺丝,用镊子开机,功率计显示10W 左右。
然后又接上键盘,可以正常开机。又把键盘背光接上,可以开机。再把指示灯接上可以开机,天线天线接上可以开机。然后准备装风扇,结果风扇装上,按下开关,键盘背光不亮了。万用表一量,1.8 和0.75 差不多又短路了,不过这次没完全短路,就是还能触发。

既然没完全短路,我就把风扇又拔了了,发现可以触发。只是功率一下子到了26w (内存供电还是断开的)。然后我就一个一个的风扇去试,发现只要接上CPU 的这个风扇,电脑就不能触发。把这个风扇拆了,就能触发了。
然后我就想不明白了,到底为什么,会把CPU 烧了呢?
风扇的供电是12V ,转速检测和控制又都是连到EC 的。

把CPU 风扇拆了,在CPU 风扇接口接显卡风扇也是可以触发的,风扇电压12V 也是正常的。只要把CPU 风扇接上,开机就不能触发,两个完全不搭边的电路,上一个CPU 就烧一个。烧的我也只能放弃了。

网友A:
有没有可能是风扇本身问题呢,比如线路破损12V短路到散热片,击穿CPU...

网友:
这种问题修费钱又费精力

网友B:
换个风扇会不会就好了呢,再往前一步就成功了

网友:
查下P3V3S电路

网友:
查过了的,3.3v 没问题,短路的是0.75,1.8 和内存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个风扇会不会就好了呢,再往前一步就成功了

要找到那种有问题的U 才敢继续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可能是风扇本身问题呢,比如线路破损12V短路到散热片,击穿CPU...

散热器都不用装,只要接上 CPU  风扇就 会把CPU 击穿了。CPU 风扇确实坏了,但是想不通为什么会烧CPU.

网友C:
类似20V烧到5V全死光一样,5V又把1.05烧了,1.05供CPU,所以CPU也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类似20V烧到5V全死光一样,5V又把1.05烧了,1.05供CPU,所以CPU也死了

cpu 供电没烧,阻值正常,现在烧的就是靠近风扇供电的这几个电感。。0.75,1.8,内存。换一个好的CPU,不装风扇是可以正常开机的显示的

网友:
只能换个风扇试试了,不过换作我是不会尝试的

网友D:
那有这么玄妙,怀疑有问题的风扇拆下来,4根线留电源和地,外接12V,看看那玩意剩下的PWM输入信号和转速信号的电压就是。12V如果窜到了PWM和转速信号,就跑到EC,然后通过某些路径跑到了CPU小供电的EN之类造成芯片瞬间失控烧毁都是可以解释的清楚的。

网友E:
换u后开机立即损坏,还是需要运行一段时间就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有这么玄妙,怀疑有问题的风扇拆下来,4根线留电源和地,外接12V,看看那玩意剩下的PWM输入信号和转速信号的电压就是。12V如果窜到了PWM和转速信号,就跑到EC,然后通过某些路径跑到了CPU小供电的EN之类造成芯片瞬间失控烧毁都是可以解释的清楚的。

秦工

网友:
引用 网友E:
换u后开机立即损坏,还是需要运行一段时间就损坏?

接上CPU风扇,按下开关键的一瞬间,键盘灯都没亮,指示灯就灭了,然后CPU就烧了,前面几个CPU 坏了,就不能再次触发了,这个扛住了,坏了后拔了坏的CPU 风扇,还能触发,只是阻值低了很多。

网友:
路过顺便学习一下!

网友:
玩泥巴吗?坏4个了还去玩

网友F:
祼板测试正常吧?先不要往机器内面塞,检查一下板子绝缘做好没,风扇就几条信号线,一个u几百大洋哦,这种机修怕了

网友:
炸蛋机

这种修的让我们修机仔很绝望

网友:
看了楼主描述,我猜测一下:风扇有短路,风扇的供电的12V通过转速检测和控制进了EC,EC扛住12V,把12V传到CPU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祼板测试正常吧?先不要往机器内面塞,检查一下板子绝缘做好没,风扇就几条信号线,一个u几百大洋哦,这种机 ...

裸板正常,装壳子里也正常,把坏的这个CPU 风扇一接上,就短路烧了U.

网友:
测测风扇不漏电,在别的地方引个12V让它转着去

网友:
确实想不通。这谁还敢试

网友:
烧了四个U亏麻了,都够换主板的钱了

网友:
是不是cpu针脚插弯了。把12v和数据线顶到一起了。碰到一台华硕高端笔记本就是了。换一个io没装风扇可以开机显示。装好机就烧io了。

网友:
有暗病,直接换板吧!

网友G:
别人烧了两个u   你还搞,,,,分明是在坑你,,你自己还愿意跳

网友:
引用 网友G:
别人烧了两个u   你还搞,,,,分明是在坑你,,你自己还愿意跳

u 是客户的,在我这里已经烧了第三个U 了,客户放弃了。

网友:
这个也太玄幻了吧

网友:
成本太高,经不起耗

网友H:
都走到这一步了,就是换个风扇解决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H:
都走到这一步了,就是换个风扇解决的问题

后面又换了一个U, 把我的内存条都烧了。
这套电脑,除了风扇扔了,主板卖料板了,其它安装了另一个主板,都没问题。

网友(2024-10-04):
12V连电了吧

网友:
维修者的恶梦

网友:
我以前修过一个机器,风扇接口歪针了,装上南桥就烧,跟你这个大差不差,也是华硕的

网友:
有点可怕,烧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