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2141 command+R出现花屏,可以帮忙分析下怎么回事吗

楼主(2024-09-01):
a2141 command+R出现花屏,可以帮忙分析下怎么回事吗

花屏视频

网友A:
只要使用起来没问题,那就是正常的

网友:
只要使用起来没问题,那就是正常的!!!!!!!

网友:
Windows界面有花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要使用起来没问题,那就是正常的

大佬,这是什么问题呀,我只是command+R出现logo花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