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印机]
理光2014复印机

楼主(2024-09-01):
修个理光2014复印机,故障现象是这样,换了鼓和充电棍,故障还是一样,清理了激光器,没啥效果,刮板也换过了。充电棍的触点都清理很多遍了,连载体就怀疑换过了,
还是不行,

出现这种问题,就是换了新粉之后,才这样的。之前用的是杂牌粉,这次换的新粉是原装粉,结果打出来就这样效果了。

网友A:
检查消电灯和刮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消电灯和刮板。

理光2014有这东西???

网友:
鼓取下来,手推,看黑道还在不在?感觉就是刮板坏了,再不好的话,你可以试下换个套鼓

网友:
今天修到一台夏普SF-S245R复印机,故障:不通电。拆开电源板已经坏了,损坏的零件有U01  LD5760PGR‘R03 20欧‘R04 20欧’R12  0.15欧‘ Q01 KF12N60 12A600V场管。。把坏的零件都换好测得空载时CN202各脚:
1脚DC :5V
2脚FW:0V
4脚5VL:15V
6脚HL_PR:0V
7脚UM:-12V

CN201  1脚:24V

修好了。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