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2141 command+R出现出现花屏

楼主(2024-09-01):
macbook a2141 command+R出现出现花屏

网友A:
你这个给的信息太少了,只能盲猜了,内存坏了也会花屏的

网友:
很明显 屏坏了

网友B:
一般不是硬盘就是内存  自己没弄过建议找专业的搞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给的信息太少了,只能盲猜了,内存坏了也会花屏的

只是在command+R 苹果logo的时候花屏,其他都是正常的,这样也是内存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不是硬盘就是内存  自己没弄过建议找专业的搞

只是在command+R 苹果logo的时候花屏,其他都是正常的,这样也是内存问题吗

网友:
只是在command+R 苹果logo的时候花屏,其他都是正常的

网友:
坐等高手解答

网友:
显卡加焊就是了,

网友:
T2问题吧,大概多于,10个字了

网友:
这种故障花屏我修过,不过跟这个描述的有区别。我修过的是跑完进度条就这样花屏然后白屏,显卡问题或者刷T2重装系统,这两种都有修好过。

网友:
这也是难判断。

网友:
为什么这么说

网友C:
与系统有关系吗,重装过系统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与系统有关系吗,重装过系统吗?

重装过,和系统有关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