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接触监控电源12V压降到5V速修

楼主(2024-09-01):
输出电压偏低,只有5V左右,看了别人的视频测量各个地方,最后才发现电位器易坏件重点排查,确定电位器102坏,直接换可以复活,电阻1K电位器。
手头上没有这种电位器,研究发现这种三脚电位器,有两组独立的,即是123脚中,1脚2脚,1脚对3脚,假如其中一对坏了,使用另一对就可以了。最后把原来的电位器正常的两只脚接上,一只脚留空就好了。具体看看图

网友:
3脚电位器还有两组独立一说?

网友:
楼主把电位器活用了

网友A:
1-2坏了,1-3如果是大的一段侥幸能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2坏了,1-3如果是大的一段侥幸能用

我也觉得奇怪,没有研究过电位器内部结构,但是有一组叫最初就是4K左右,然后我疯狂转动了几十次,电阻增加到10K几,而且调节电位器有电阻变化的;另一组就正常1K到0,可能内部结构损坏导致一系列畸形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觉得奇怪,没有研究过电位器内部结构,但是有一组叫最初就是4K左右,然后我疯狂转动了几十次,电阻增 ...

这个不叫电位器,是可调电阻,相当于电位器一样的可调节大小的电阻。

这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前最常见的元件,现在在一些开关电源(明纬之类)上还可以经常见到。

如果真的完全坏了,可用固定(也就是常见的)电阻代替,前提是你要设法知道该用多大的固定电阻阻值。

网友(点评):
感谢大师指点和帮助

网友C:
搁我的话,我会用固定电阻代替可调电阻。因为这种固定输出的电源,调节输出电压的场景基本不存在,把它换成合适的固定电阻,可靠性更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搁我的话,我会用固定电阻代替可调电阻。因为这种固定输出的电源,调节输出电压的场景基本不存在,把它换成 ...

过线长,或者线质量不好(例如铝线,铝铁混合线之类),末端压降的情况下,需要调高电压,不然会有新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过线长,或者线质量不好(例如铝线,铝铁混合线之类),末端压降的情况下,需要调高电压,不然会有新问题 ...

非要可调,那就换精密多圈可调电阻。
原配这种可调电阻质量不行,可靠性很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