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2338 键盘失灵维修

楼主(2024-09-01):
版号820-02773-05(M2)
维修有点出乎意料,有时候真的不能凭眼见为实来修。。。。。。
客人描述机器进水,只有键盘不能用,其他都正常,我拿到机器简单测试一下,外接键盘可以正常使用,触摸板也正常。我拆开看来一下,没有发现主板有明显进水痕迹,先上个图

看着主板这么干净,心想应该是键盘坏了,于是就定一个键盘,键盘到了装好测试,还是不能用,额。。。。难道是买的键盘有问题,不至于啊。怀疑是主板问题了,先看一下键盘接口
灰常的干净,直接上表打组值,都正常

图纸,看供电有没有

第一脚1.8V和27脚3.3V

奇怪了,主板没问题啊,难道真的是买的键盘有问题,于是又去隔壁同行老哥那找一个原装键盘测了一下,结果。。。。。还是鸟样,,什么情况??? 又折腾了好久最终无果,今天就到这吧!

第二天!接着昨天继续哈,捋一下思路先,昨天一直和键盘干上了,那会不会不是键盘的问题,根据以往的经验,苹果电脑的键盘和触摸板一直都是互相吸引,互相帮助啊,有一方出事,另一方就跌罢工。但是测试触摸板功能都正常啊,废话不多说,先拆出来看看再说。
看着还可以,只有少许地方有点进水痕迹,洗板水先扫一边再说,ok,装机测试,OMG,键盘还是不能用啊。。。触摸板还是正常使用,到底到底哪里问题???
沉思了许久,不灰心,决定赌一把,打算买个新的触摸板再试一下。
几天以后,触摸板到货,你们说键盘会不会好呢?直接换上,嘻嘻,看图片吧

轻~松秒杀
维修到这里就结束了,不过原来的触摸板到底哪里坏了,哎搞不懂,可能是进的水刚好把触摸板上和键盘相连接的芯片搞坏了,又不影响触摸板自身的各项功能吧!

网友:
楼主是不是真在法国干维修?还是跳了IP

网友:
触控板转换到键盘的线路不通吧?

网友:
这样的事也有!!!楼主厉害,竟然堵对了,是我的话,那一定修不好!

网友:
学习了 触控板也和键盘有关系

网友:
苹果键盘不能用,连带触摸板常见现象了

网友:
细活出精品

网友:
不用拆板,就是换个触摸板就好了,

网友:
苹果接触少,故障诊断不多,学习了

网友A:
问下楼主,把触摸板拔了单接键盘可以正常用键盘吗

网友:
触摸板正常,一般都不会怀疑是触摸板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问下楼主,把触摸板拔了单接键盘可以正常用键盘吗

不可以,不接触摸板风扇狂转,进不去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可以,不接触摸板风扇狂转,进不去系统

我试了一下,虽然能进系统,但是好卡,打字不了

网友:
键盘不能用,首先要排查触摸板。

网友(2024-10-02):
看标题就知道是触摸板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