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请教技嘉H110M Vccsa EN

楼主(2024-09-02):
DCQ2/3/4是控制什么的,其它正常拆掉DCQ2会怎样?还有其它正常DCR6断路会怎样?

网友:
DCQ2/3/4是控制VCCSA EN的产生,拆掉DCQ2  DCR6都无法产生VCCSA EN信号,无法产生VCCSA

网友A:
楼上电路都没看懂,拆掉DCQ2  DCR6  是VCCSA EN直接产生,不受VCCIO VDDQ的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电路都没看懂,拆掉DCQ2  DCR6  是VCCSA EN直接产生,不受VCCIO VDDQ的控制

是理解错了,VCCSA EN不下拉,运放就会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电路都没看懂,拆掉DCQ2  DCR6  是VCCSA EN直接产生,不受VCCIO VDDQ的控制

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