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笔记本维修后单电池显示充电

楼主(2024-09-02):
华硕x550V偷懒维修,不开机虽然维修成功但是不接适配器显示充电中,其他一切正常,包括充电功能
简述一下过程:拿到电脑后,不开机,待机有时也不正常,触发后0.3安,客户说需要按好几次开机才能开成功,我开了好久才成功,然后还掉电,当时猜测是EC问题,然后等掉电后检查EC供电,果然供电没用了,发现供电来自一个二级转换芯片,有进无出,直接摘取掉短接,后来开机成功,不掉电了,但是装上电池却发现单电池不能开机,重点来了,AC_in_oc#为3.3V,当时搞不懂既然是开机的应该是正常的吧,BAT_IN_OC#为低电平,以为低电平不正常,还特意飞线3.3V还是不开机,无奈翻翻论坛,发现一个老哥说AC_IN为低电平,于是查AC_IN来源,发现是被一个六脚MOS管控制AC_In与地相连,MOSG级0V,没有短路,于是短接AC_IN与地,发现可以开机了,但是显示一直充电,不接适配器也是,接上适配器也不充电,怀疑G级是不是开机后短路或者漏电了,于是割开G级,没接适配器开机虽然显示充电中,但是接上适配器可以充电了,而且充满自动停,好是好了,有点不完美吧,也懒得再修了,就是不知道是充电芯片坏了还是EC坏了,还是两个都坏了。本人也是菜鸟一个,刚刚当了一个多月学徒就自己开始维修了,请大佬们多多指教啊,感谢感谢~

网友A:
二级电压转换芯片最好换一个,短接增加待机电流,还去掉了保护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二级电压转换芯片最好换一个,短接增加待机电流,还去掉了保护功能

没有啊,维修条件简陋,就一把烙铁,和万用表啊,还有个typec适配器骗出20V的当可调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二级电压转换芯片最好换一个,短接增加待机电流,还去掉了保护功能

说得有道理,要换掉!

网友B:
各项功能都好,就是显示在充电中,查查接与不接适配器后,有哪几点不同,其中一点出了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各项功能都好,就是显示在充电中,查查接与不接适配器后,有哪几点不同,其中一点出了问题

接上适配器EC有发出高电平PS-ON,单电池没有,反正就是单电池3V供电有但是EC没有工作,没有看到啥中间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