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GT1030 集成认卡 独显不显

楼主(2024-09-02):
七彩虹GT1030  2D 集成认卡 独显不显

供电全 集成进去可以识别到卡,也能装载驱动,MATS跑也没有报错 ,供电都全 5V 1.8 0.9  1.5  1.0 时钟复位都有。晶振OK

BIOS刷过了 ,DVI 和HDMI 测有波形   接口电阻和芝麻管都换过了,电阻电容阻值没错 (接口部分)

有老铁遇到过麻烦说下解决办法  ,卡正反面没有掉件。

网友A:
显存还是虚焊,软件里边超频测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显存还是虚焊,软件里边超频测试

按道理虚焊的话 软件没报错应该是可以点亮的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按道理虚焊的话 软件没报错应该是可以点亮的啊

不是,虚焊很多症状呢,大多是花屏,如果是A0那么有可能黑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虚焊很多症状呢,大多是花屏,如果是A0那么有可能黑屏

显存更换过全新的了,

网友C(2025-01-04):
是不是电路故障导致的

网友(2025-02-14):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电路故障导致的

应该不是电路导致 具体说不清楚什么

网友:
用诊断卡看看卡什么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