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310m-k主板,求各位大给个维修思路

楼主(2024-09-02):
手里有一块华硕h310m主板,拿到手不通电,刷了bios后可以触发开机但是会卡在华硕logo,不死机,键盘可以切换,就是进不去bios和系统,按f2和del键都没反应,按快捷键重启又有用,换了几个bios也是一样,然后主板待机的led灯条也不亮,是不是这个问题导致的?该怎么修,求各位大哥给个思路

网友:
遇说还修 -5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
chenyang31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

网友:
更换IO芯片试下。

网友:
华硕这个型号的桥很容易挂

网友(点评):
确实,我一共遇到三个,就是这个型号,无一例外全部桥挂壁

网友:
换个bios,不行就换桥。h310-f的板修到过类似的问题

网友:
io芯片问题吧

网友A:
我想着是不是可能因为待机灯条电压不正常不亮导致开机电压检测过不去卡在这,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待机灯条的信号是什么,应该不是io发出的吧

网友:
盲猜灯条短路,导致电压没有反馈回去。io等待中。

网友:
网卡坏了,拆下网卡试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想着是不是可能因为待机灯条电压不正常不亮导致开机电压检测过不去卡在这,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待机灯条的信号是什么,应该不是io发出的吧

灯条供电为+5VSB,io控制,+3VSB上拉

网友:
键盘换个接口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灯条供电为+5VSB,io控制,+3VSB上拉

好的,感谢

网友:
检查外设,各接口

网友(2024-11-01):
卡logo要么硬盘问题,要么桥问题

网友:
楼主有修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