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航嘉 1250w图纸

楼主(2024-09-02):
航嘉1250W 不能启动电脑,短接绿黑线继电器闭合,测试所有电压正常,但电脑就是不启动,电源风扇不转,测试风扇正极有12V  负极是连接D880-Y三极管C极控制的,E极接地,按道理B极控制端有电压就能导通CE极来控制风扇的转速,现在问题是B极无电压,也查不到这个电压是哪里来的怎么产生的,PWM芯片是2845B,跪求图纸,或思路,非常感谢!

补充内容 (2024-9-10 12:50):
换完D880-Y好了。

网友A:
强大   我等了这个点位  8个月了  充心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强大   我等了这个点位  8个月了  充心感谢

D880-Y是双极晶体管,意思好像还带温控功能,所以在板子上找了半天没找到温控电阻,但测试D880的C极只有个非常小的低电平,我猜这个电压是PWM芯片2845B提供的,但没有图纸我默认D880坏了,订了两片,今天到货,换上试试再来反馈

网友:
换完D880-Y好了,风扇转了!

网友(2024-11-24):
这是个NPN型三极管,如果B极有电压,就应导通,不然取下来测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