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信(Hisense)]
华星ST5461D13液晶屏右半边无显示用断y维修问题

楼主(2024-09-02):
海信的vidaa 55v5f电视,逻辑板只接左边可以显示一半,如果接右边则整个屏幕无显示,现在用断y的方法,屏蔽了右边fpc的1-14脚,可以正常显示了。但是没刷逻辑板程序,想请教下假如不刷逻辑板的话会不会搞坏液晶屏?

网友A:
不会,但显示效果稍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会,但显示效果稍差

再请教一下,有没有必要买一块技改的逻辑板换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再请教一下,有没有必要买一块技改的逻辑板换上。

改完后,自己看效果,如果自己能忍受,那就不用再继续折腾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