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数硬盘ATA密码锁定如何pojie

楼主(2024-09-02):
西数硬盘ATA密码锁定如何pojie,硬盘是海康专用硬盘。挂到电脑上无法分区格式化

网友:
要用专业软件才可以。

网友:
很简单,解锁了ROM,然后清两个模块就行

网友:
固件解锁后   读0127和D006两个模块  把最前面密码段清除 校验后写入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