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E431不开机维修

楼主(2024-09-02):
        昨天收到一台E431笔记本,客户标识开不了机。上电电流0.02A,按开机键无反应。拆开检测,发现电压不过隔离保护。检测到充电芯片时,第16角连接的电容短路0.002,取下电容,还是短路,直接用风枪取下充电芯片BQ24737,电容不再短路。在料板上找到一颗一样的充电芯片换上去,开机了。

       以为好了,装起来后测试功能,发现可以识别电池,显示正在充电,但是没有电流,充不上电。换电池、换适配器都不行,确认是主板问题。当我用在开机的时候安装电池时突然黑屏,不好又烧坏了。拆主板出来,检测又不过隔离保护,以为又烧坏充电芯片,结果充电芯片没问题,这是是电池充电口短路,按照图纸连接的器件一个一个排除。发现PQ312(8065)和PQ314(4634)同时击穿,造成BATT+短路。两个都换掉,BATT+不再短路,同时测试所有电感阻值都正常,上电可以触发。

       重新安装好主板和配件,开机正常进入系统,这时候已经可以正常充电了,显示充电剩余时间,经过测试所有功能都正常,收工。

网友A:
坏这么多件,维修不易啊,提个小建议,楼主在图上画红圈的时候,最好不盖住图位号和元件号,以便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坏这么多件,维修不易啊,提个小建议,楼主在图上画红圈的时候,最好不盖住图位号和元件号,以便参考

换块主板百来块钱,这种机器修都报不起价格了

网友:
这种问题最好的就是芯片+上下管一起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