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求助各位大哥,关于一体机的问题

楼主(2024-09-02):
一体机显示画面太大怎么搞。调分辨率也不行,下面一大截显示不出来,近pe也是很大

网友:
更新驱动,检查排线,换显卡

网友A:
主板上有跳线,对应屏的分辨率来调整

网友B:
显示器、显卡驱动调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显示器、显卡驱动调整。

不是啊,这都没有显卡,我外接24寸的显示正常,就是这个20寸的就显示不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主板上有跳线,对应屏的分辨率来调整

跳线我看了就是电压调整的,3伏5伏和12伏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跳线我看了就是电压调整的,3伏5伏和12伏

进COMS有显示屏调的选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进COMS有显示屏调的选项

没找到显示设置的,H55比较老的主板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没找到显示设置的,H55比较老的主板了

什么牌子的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牌子的板??

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啊,这都没有显卡,我外接24寸的显示正常,就是这个20寸的就显示不全

它可以调节。

网友A:
这种板COMS有调的,自己慢慢找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种板COMS有调的,自己慢慢找下

里面就分一个南桥和北桥的设置,其他好像没看到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里面就分一个南桥和北桥的设置,其他好像没看到

看图是不是一样,按图调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看图是不是一样,按图调

可能我的版本低不一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可能我的版本低不一样

都有设置的,在chipset 项里慢慢找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板COMS有调的,自己慢慢找下

应该集显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都有设置的,在chipset 项里慢慢找

我这个里面只有南桥北桥设置,里面也没有调分辨率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这个里面只有南桥北桥设置,里面也没有调分辨率的

就在北桥设置里,向下还有选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就在北桥设置里,向下还有选项

下到底了,没了,没看到分辨率的,应该还是版本太低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都有设置的,在chipset 项里慢慢找

谢谢大哥

这种只能外接大屏幕显示来调,因为画面太大有个选项被藏在下面看不到了,在北桥最下面一个选项里可以调,分辨率还是特定大小才行,我这个是1440x900才合适,再次感谢大哥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下到底了,没了,没看到分辨率的,应该还是版本太低了

外接显示器,显示全了再看,这版本有调的,以前这版本调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大哥这种只能外接大屏幕显示来调,因为画面太大有个选项被藏在下面看不到了,在北桥最下面一个选项里 ...

对了,就这里

网友:
刷主板显示的bios

网友:
换个pe就可以,大概率win7pe可以

网友D:
所以最后还是靠外接显示器 在bios设置里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在北桥设置里,向下还有选项

多谢指教。我都不知道bios还能调显示分辫率。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所以最后还是靠外接显示器 在bios设置里解决了

对的,这个屏小显示不全,没调过根本不知道下面藏了一个选项

网友:
不是,这种主板换内屏接口显示就要调,外接显示不用

网友(2024-10-27):
果然是有选项,但19寸的屏幕小了,看不到,我键盘方向向下按到最底,不断按10下8下,然后按回车键,就出来分辨率选项了!19寸选1400x9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