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vdd en开启电压被拉低求助

楼主(2024-09-03):
公版的rtx2080 电源管理芯片up9512r 36角开启电压拉低成0.4v 正常为2.4v 换up9512r开启会变成2.4v但只会好一会然后又是0.4,周围电阻也都测试。
芯片
RTX
求助
开启

网友:
首先确定开启电压是芯片还是外部拉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