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希沃 MT21 几点疑问 请教一下经常维修的师傅

楼主(2024-09-03):
希沃MT21 同行拿来的  说是不触发   打开壳子测量   没有公共点   短接电源进来第一个管子 公共点有电了,机器上的开关没法开机,右边边上有个位置写的开关 但是没有安装,用镊子短接可以触发还有这个机器论坛找到的  短接内存下面管子 D极到地也可以触发
现在疑问是, 公共点是不是 插到机器上,才会有个信号拉倒 P沟道MOS管 产生公共点 ,      如果这样正常原本可能就是 coms放电就好了, 现在 不知道能发断开,把这边断开 怕拿去又没法开机了 ,、

今天去装到屏幕上 把短接的去掉同样可以开机,

网友A:
查管子导通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管子导通条件

没图 短接也能用, 我想知道有没有必要短接 还是插到屏幕那头  就正常了

网友:
这个是你什么呢机器看起来这么奇特

网友:
这种又没有电池,直接短接,快速解决战斗

网友B:
这个是学校用的,EC的32脚是开关脚位,开关会通过装接口连到另一个转接板,他这个主机是插到一个大的屏幕那边的,开关也在那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学校用的,EC的32脚是开关脚位,开关会通过装接口连到另一个转接板,他这个主机是插到一个大的屏幕那 ...

所以只要这边能触动发,外界能显示就行了,装到总成不触发,就是总成里面的转接板或者别的导致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查管子导通条件

MT21我记得是补一个电阻就好了,10K,不记得位号了。

网友:
买个板子就行,测试不可能拆机短接,

网友:
引用 网友C:
MT21我记得是补一个电阻就好了,10K,不记得位号了。

直接短接   修完 装机的时候拆掉就行了   装到屏幕上 应该会自动导通,,专门去学校验证了

网友D:
楼主好,请问怎么 短接电源进来第一个管,图片看不清,本人小白一个,谢谢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好,请问怎么 短接电源进来第一个管,图片看不清,本人小白一个,谢谢哈

123 跟 5678 直连

网友:
还是转接板 带开关好用
又遇到一个 电源炸了 19v  4a 找了一个 4.74a 原装电源把壳子拆掉 装进去了

网友E(2024-11-29):
楼主你好. 今天修到一个跟你一样的问题   是不是要接到大屏上才有公共点哎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好. 今天修到一个跟你一样的问题   是不是要接到大屏上才有公共点哎

是的  我后来买一个开机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