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741 电压帮忙看看出多少

楼主(2024-09-03):
现在一直出0.8  南桥正常不是出1.05  搞不懂了 大神给看看

网友:
电路过芯片不敢盲目评论,测了电阻测电容,再不行就换芯片

网友:
你这个是不是AMD的,如果是就是正常的

网友:
这个输出多少V是靠芯片的VID0 VID1来调节的,

网友:
楼上正解,取决于VID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