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m436n开机报错扫描仪锁定?

楼主(2024-09-03):
是扫描头坏了吗?有人遇到过吗

网友A:
观察扫描头是否移动;检查扫描单元的扁平电缆连接是否正确;检查扫描传动皮带和电机是否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观察扫描头是否移动;检查扫描单元的扁平电缆连接是否正确;检查扫描传动皮带和电机是否正常。

扫描头没动也没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扫描头没动也没亮

检查扫描单元的连接线。

网友B:
原来是不走动不亮灯,最后排查是主板问题,买一块要四百多呢,最后研究发现是扫描头驱动电机芯片坏了,换了一个芯片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来是不走动不亮灯,最后排查是主板问题,买一块要四百多呢,最后研究发现是扫描头驱动电机芯片坏了,换了 ...

厉害,芯片都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