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320S 充电问题

楼主(2024-09-03):
      一台Lenovo 320s版号LA-E541P 先是内存供电烧了,换了之后,电池无法充电,单独用电池能开机,单独插适配器也能开机,插上电池和适配器后,就使用电池供电了,单独用适配器时,测试充电电感电压0V,换过充电芯片,故障依旧,充电芯片ISL88739,        测得1脚ACIN 2.2v,
        2脚ACOK 3.3v,
        3脚4脚sda/scl 3.3V

       11脚CCLIM 2.2v
       18脚 DCIN 20V
       24脚 BOOT 4.5V
不知接下来查什么

网友A:
关键充电电感没电压,倒着推,量PQ706  4脚是否有电压  量量PQ305  5脚有没有供电  4脚有没有开启信号

网友:
LA-E541P 点位图

LA-E541P.cad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键充电电感没电压,倒着推,量PQ706  4脚是否有电压  量量PQ305  5脚有没有供电  4脚有没有开启信号

5脚有供电,4脚没有电压

网友:
顺着电池信号线往前跑,电池信号受EC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