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H510 版号7D221.3老鼠尿尿不通电。

楼主(2024-09-03):
如题
V星H510 版号7D221.3老鼠尿尿不通电。
拆开一看大片都腐蚀了。

先用洗板水洗一遍,然后清洁器也上。。晒干还是不行。

然后把腐蚀的地方都拆了重新换上去。通电了。。还以为万事大吉收钱了呢,

开机进系统开一会会自动重启动。

偶尔通电还不显示
测量没有cpu电压VCORE
想测试一下CPU_PWRGD,但是没有测量点。
CPU管理芯片工作条件都正常·就是不出。怪事了

时序的SYSpwrOK   CHIP_PWGD正常。

然后是没有复位PLTRST#
CPU_PWRGD这个没有测量点。

不知道问题在哪里。然后找到Q26(2N7002D)他的D2脚是有电,图纸上是没电的。他这个是开启和关闭VCCIO的EN 电压。虽然一开始测试他的EN 正常。但是可能是这个Q26不良导致的。

把他拆了 然后把ATX的那个47K电阻也去掉·

清理掉污垢后每次都可以开机了。。目前测试没有自动重启

网友A:
大家以后老鼠有尿尿的主板就不要修了。。热风枪吹一下·不是一般的臭。。。。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家以后老鼠有尿尿的主板就不要修了。。热风枪吹一下·不是一般的臭。。。。

钱给到位,还是能修的

网友:
那得多臭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