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小新AIR14 5V短路维修

楼主(2024-09-04):
用户描述,开机正常,出去了一会儿,回来就黑屏了。拆开外壳,测量5V待机电源对地短路,上电后用热像仪测量发现左下角电容发烫。
把发烫的电容拆掉,短路消失,上电正常开机

然后插TYPE C,声卡芯片冒火,快速拔掉typeC 拔掉电池,测量5V待机电源又短路了,同时5V待机电源输出的另外一颗电容也短路了。
拆掉声卡芯片,更换电容,不敢上电了
目前分析是TYPE C串电到5V待机电源导致连续的烧,不找到串电源头不能再用TYPE C上电

使用TYPE C外接稳压电源的方式来找串电的源头

外接5V给TYPE C后连到电脑,果然待机电源也有5V,调高到6V,待机电源跟着升高
查TYPE C供电 跟 待机5V交汇的地方,有这么几个芯片:UT4 UT6 UT1
挨个拆,把UT4拆掉后不再串电,考虑到用户基本不用TYPE C外接设备,直接去掉UT4。

查了下5V短路是此机通病,但是大部分维修都是直接更换一堆烧坏的芯片,有的换了好了,有的换了还是不行,没有去找问题的根源。
另外此机的设计也有缺陷,TYPE C的5V供电没有单独设计电源,而是跟待机电源共用,一旦TYPE C 5V开关芯片损坏,则烧一大片的现象。
同时提供图纸 点位图 看图软件给大家 ,淘宝买的

j701p.cad

网友:
分析的很到位

网友:
我这个运气不错,连续烧了2个电容,把U给保住了

网友:
这个机器,看运气,大几率U一起走了

网友:
然后插TYPE C,声卡芯片冒火,快速拔掉typeC 拔掉电池,测量5V待机电源又短路了,同时5V待机电源输出的另外一颗电容也短路了。
拆掉声卡芯片,更换电容,不敢上电了

网友:
小螃蟹都烧糊了

网友:
你这个是2020的吧,2021的烧u很多。

网友:
小螃蟹都買煙啦!!!

网友:
要更换新件确认没有短路了上电,不然你这是越整烧的越多。

网友:
这机器烧这个的也真多

网友:
LA-K321P吧  或者J701P   5V短路烧一堆

网友:
遇到一片连CPU都烧了,白拆了

网友:
8月初也遇到一台, 还被客户骂了一顿,说我黑它。。。。。唉唉
真窝火

网友:
联想小新是壳也爱坏!坑

网友:
学习了,下次用得上

网友:
哈哈 学习了 幸亏是5V  3V就麻烦了

网友:
联想小新  LA-J701P 图纸 点位

LA-J701P.cad

网友(2024-10-04):
这个机器不管5V烧了哪,都要先换TYPC芯片,不然上一个烧一个,一路火花带闪电

网友:
技术不错!感谢分享!学习了。

网友(2024-12-08):
楼主高手啊  路过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