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好]
联想小新pro-13-2020BIOS

楼主(2024-09-04):
联想小新pro-13-2020BIOS  可以亮机。  原机故障是加电不显示  刷上可以使用,但是 用上3-4天后又是加电不显示。还得刷下才行。换同型号BIOS芯片刷反而不显示。不知道是芯片问题,还是别的问题。有碰到这样的情况的吗?

网友:
上次有台联想4代的没几天又要剧BIOS,老是出错不显示,后来把键盘换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