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dmibook 14 锐龙版黑屏左上角显示一长条线-bios修复

楼主(2024-09-04):
背景:之前公司采购的两台redmibook 14 锐龙版,一台在测试过后无法开机,左上角显示一长条线,公司找采购拿去华强北修,最后说主板问题,没有修好。
最近缺少笔记本接调试信息,记起,故再修复一下。
百度找了下原因,搜到知乎上的一个回复瞬间眼前一亮:
好的,既然知道是bios问题,下面就找到bios芯片,再找一个bios镜像烧录进去。
拆盖后在主板上找到MXIC的25u12873f,一个16M的SPI Flash。
拆焊后:
之后在上搜到了该笔记本的bios镜像:
下载下来用XTW-3下载器烧录一下镜像
结果:擦除芯片失败!
重试了几次还是这样,然后又换了jlink试,jlink需要 手动 连一下线,网上找到了引脚图:

连好线后jlink连flash都连接不了。难道是芯片坏了吗?还一种可能是芯片供电电压和烧录器不一致。(一般 都是 3.3V)
再找一下datasheet,一般SPI flash的引脚都是一个样,主要看一下芯片的供电电压,如下查到是1.8V,果然跟我想的一样。

那就再想个办法电压转换1.8V:
再连好线
期间如果直接VCC连到jlink上的话jlink的灯会变红,不知道什么原因?然后干脆用了个TTL串口芯片输出3.3V来供电,再连接flash成功!接着擦除芯片成功!下载镜像成功!
完了之后再把芯片装回去:
接下来连接电源,开机!见证奇迹的时刻:
终于界面不是一条长横线了!
这个玩意没看懂是啥,点击“回车”,进入系统!!!完美解决

网友:
左上角显示长条线,刷BIOS可修好,谢谢分享

网友:
通病而已,昨天刚修一台

网友:
这样的现象好奇怪

网友:
维修思路明确啊,感谢分享

网友:
编程器不支持1.8V

网友:
这个机器,看运气,大几率U一起走了

网友A:
刷个bios整得热血沸腾的

网友:
刷BIOS解决问题谢谢分享

网友:
虽然是刷BIOS解决了的问题,但是还是可以的

网友:
屏幕亮了,是应该优先刷BIOS

网友B:
还有华强北解决不了的问题?

网友:
这个早几年,知道的通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华强北解决不了的问题?

我拆之前也是看到bios有一点松香痕迹,应该是试过,但是不知道为啥没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个bios整得热血沸腾的

第一次修

大佬多指教

网友:
想不到刷bios就好了,谢谢。

网友:
能不能买个编程器,才多少钱啊

网友:
不会吧?这样也行?

网友C:
修到过这种机器,最后是键盘坏引起的!刷BIOS以为好了!结果返修后才知道是键盘。

网友:
这个小白很有研究劲头

网友:
那不是一条线。是一串英文字母

网友:
你都找的什么人修   都是半桶水的不会修的人吧    这个问题只要是真正做维修的   基本都知道。

网友:
看标题我还以为是CPU挂了

网友:
不是专门做维修的吧

网友:
不是专业的。没有设备。凑合一下。已经不错了,表扬。再接再厉

网友:
谢谢分享修理经验

网友(2024-10-09):
来这学习一下!

网友(2025-08-14):
手上没有降压板,在VCC上串了两个二极管后正常读取了,然后和网上分享的比对了下数据差不多啊,烧写后故障依旧啊。只是之前开机还有光标闪两下然后横线,现在是一只红线。。。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修到过这种机器,最后是键盘坏引起的!刷BIOS以为好了!结果返修后才知道是键盘。

键盘触摸都拆了也还是一样啊。。。还是说键盘拆了也是这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键盘触摸都拆了也还是一样啊。。。还是说键盘拆了也是这样啊

键盘坏,不是触摸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