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2是什么型号的二极

楼主(2024-09-04):
(图片)

网友:
请教各位大师,有谁知道这个D2是什么型号的二极,原管烧断二断了,请教请教,多谢多谢!

网友:
尖峰吸收电路二极管,相同电路位置拆就行

网友:
隐隐约约看到好像40070后字样,不确定

网友:
谢谢各位大师,确定了就是4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