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小新LA-K321P主板

楼主(2024-09-04):
拆开小新笔记本电脑,查看小新主板,主板编号LA-K321P,发现主板pqs12mos管烧毁,随后更换,开机后发先pqs1mos管的g级有电压,而pqs12mos的g级没有电压,从图纸上看像是背靠背开关mos管,直接条线连接两个g级。

开机成功后,屏幕点亮后,过一会黑屏,仔细查看发现有显示而没有背光,查看电路图应该是dispoff信号,拆开屏幕,测量信号没有电压,拿示波器测量,信号一高一低,信号有错误。此信号是由ec发出,从旁边的3v电路中给此信号,开机屏幕点亮,背光有了。维修结束。

其他:背光跳线本想换一根,拆除后,再次量dispoff信号有电压,又正常了,也不知道为什么。此主板的pwm3v是在开机后产生,待机时pwm5v是有的。主板屏线为40接口,而屏幕的接口为edp30接口,个人认为主板的屏线接口多种多样,但到了屏幕的接口基本上都是标准的接口。以上拙见,不对之处,请大师指点!

网友:
直连插TYPEC设备要烧

网友:
收到,回去再研究一下ut1芯片。

网友:
不会烧TYPEC 后面还有充电芯片的PWM降压隔离电路,公共点电压过不来,不过这样也是吧保护电路去除了,如果后面再发生短路的话会比较危险,另外如果客户有DC输入的话不能这样接,DC的电压是直接到这里的

网友:
这款板子有灾难性烧板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