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经验]
解决 mac 装 win 系统下 bootcamp 尝试访问启动磁盘设置出错

楼主(2024-09-04):
解决 mac 装 win 系统下 bootcamp 尝试访问启动磁盘设置出错

网友A:
一行字,几张图,硬是没搞懂你说的是访问哪个分区?要描述什么。
win分区应该不存在该问题,MAC分区也没有访问的必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行字,几张图,硬是没搞懂你说的是访问哪个分区?要描述什么。
win分区应该不存在该问题,MAC分区也没有 ...

win系统要想触控板好用一点,必须在boot camp控制面板里面勾选设置。这是打开boot camp控制面板是时的报错信息

网友:
引用 网友B:
win系统要想触控板好用一点,必须在boot camp控制面板里面勾选设置。这是打开boot camp控制面板是时的报 ...

哦,那就对了。这问题遇到过,升级也只能解决部份,同样问题升级也是解决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