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hinkpad T440笔记本放一晚就不开机

楼主(2024-09-04):
请教一个问题,一台联想Thinkpad  T440笔记本,问题就是经常需要放电才能正常工作,就是在机子有任意一块或者两块电池都插上的情况下,经常是早上开机按开关没反应,需要把电池都去掉,放个电就能开机,然后再插入内置或外置电池,再反复开机关机都没有问题,机子也能正常使用。在放电当天你放上几个小时,一般都没问题,就是隔夜后就非常容易出这个问题。请教各位老师,指导一下大概是哪里问题?谢谢

补充内容 (2024-9-4 21:05):
感谢支持
最近有空拿出来研究。发现不能开机时连隔离电路都不过。仔细测量是TB62D516FG的103脚无输出。测量别的关键脚电压在 单独接电池没外接电源情况下的:
1. 99脚VREGEN20为11V,供电脚OK
2. 65脚VNT20为0V,此时还没产生公共点
3. 59脚3SW. CTRL. 11V正常
4. 102脚3SW. OFF为11V,外接一个S1开关,应该是主板的复位开关。
5. 100脚BAT. VOLT为4.2V,电量检测,大于2.9V视为好。
6. 103脚VCC3SW为0V。。不OK
7. 开关小板上开关脚为0.02V。不正常
8. 98脚TH. DET阻值6.3KΩ,正常,电压0,此信号电压由内部vcc3sw上拉,所以为0,正常时不能高于0.5V,高于0.5V视为过压。会保护。
9. 40脚EXTPWR# 0V,可以视为正常。此信号由vcc3sw上拉,没产生,没有。但是这个信号本身就是由pu1拉低输出的。

补充内容 (2024-9-4 21:09):
按时序分析99脚,59脚,102脚,100脚电压正常后103脚就应该输出3.3v的VCC3SW,这个却没有。换个芯片试试吧。

网友:
我的T420就这样废的

网友:
有微短,或是保护电路